收益杂牌显卡6600LE不亮

楼主(2010-07-15):
      收益杂牌显卡6600LE不亮     来的时候断线 掉电容  都补好了还不亮  GPU不热     但有供电 3级管旁边有一个APW7063   怀疑他坏了   但没有件    请问APW7060可以代替吗  ??????????

网友:
        能过去   就不显      会和口有关系不?

网友:
有供电,PWM不会坏的,查一下总线到GPU间的值

网友:
       帮帮  忙    将详细点  最好带点图    小弟看不懂你说的    但能看懂一点图

网友:
PCI-E部线知道在哪查吧
测一下32个电容的对地阻值要完全相同,不同说明线路或GPU不良

网友:
   嗯
  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