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0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0-07-15):
联想X60不引导系统 提示   USB口不引导外置光驱和U盘启动在别的机器上G 系统后就提示"NTLDR is missing" 该怎样解决?????

网友:
还是 系统问题呗。可以G一个。

网友:
是硬盘启动吗?换安装版的看看

网友:
把盘接的别的机器上,先把系统盘格式化然后ghost系统,再用PE“作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好。本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已解决 在纯DOS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