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3VW液晶显示器开机不亮

楼主(2010-07-15):
手上有一台AOC 203VW液晶显示器开机屏幕没有任何反应,面板指示灯都不亮。现已拆机,测量面板按键电压为3.3V,开关键位置电压为2.3V左右。现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帮忙。需要时拍图片补上,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出错啊,请师傅帮帮忙

网友:
是啊,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应该是开关坏

网友:
按键电压为3.3V,开关键位置电压为2.3V

怎么解释?

1、电源供电不稳
2、驱动板OVER

网友:
从mcu输出电路到按键板之间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smd电容)容值变小了

网友:
楼主取掉开关板。直接短接一下。能开机应该就是开关问题。如果还是开不了机。能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开关键位置电压为2.3V左右?是什么原因呢?漏电拉低了?还是指示灯漏电坏了拉低?建议把开关拔了,用镊子短下开关看能不能开机,修机应当从看到的故障和最简单的着手吧

网友:
先换按键再考虑MCU

网友:
关键是我换了一个开关按键测量电压仍然是2.3V,我准备直接将开关拆下短路试试。然后再传上图片,期盼能修复他。最好不要MCU坏了,如果是MCU坏了我就修不了了。

网友:
用通断就可以试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