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70t ultra BIOS坏,刷不成,

楼主(2010-07-15):
接一台磐正的机器,开机提示BIOS程序坏,下载最新BIOS,用580U刷入,故障不变,此机支持GHOST BIOS,原驱动光盘又找不到,最神的是BIOS块拆除也有这个提示,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同上问题啊 求解~!

网友:
晕如果真是BIOS问题哪为什么还能看到屏的啊  应是全黑的啊  一开机就是风扇不停的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