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不过内存(已修复)

楼主(2010-07-15):
如果题:查内存供电只有1.86V,查内存供电管Q19 09N03G极3.89V,D极3.3V,S极1.86V,怀疑管子不对,但更换后,S极变为1.62V,G极为3.46-4.7V,怀疑供电比较器异常,在路测量U11(LM324)1脚3.46-4.7V,2脚、3脚均1.64V。
对比另一组输出7 6 5脚分别是3.46V 1.24V 1.24V,判定IC基本正常,更换LM324后,故障不变。
根据NF芯片特点,怀疑芯片虚焊,但加焊桥后,故障不变。

除了内存电压低外,其它电压如VCOER、1.25v 1.5v 3.3v等基本正常。
求助各位,下一步维修思路。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有时bios不行  也会出现内存跑不过

网友:
加上负载后电压是多少啊,    是DDR1还是DDR2内存啊

网友:
看主板是不是有个IT8282M的芯片,有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DDR的,加不中加内存,VDDR供电都是低,小于1.8V
应该是2.5V的,内存没问题。

网友:
VREF电压是多少V
上CPU负载再测一下看

网友:
不用测了,直接扔了,跑C1,这个板子百分之九十九桥挂了,,

网友:
LM324运算放大器第3针正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为1.64V肯定不对。应为2.5V左右。检查3.3V到第三针的电路。看看中间的调压电阻有没损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324控制场管的那一组+向输入脚的电压   这只脚电压要有2.5V左右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主要是不知道3脚外部电路有哪些元件引起这个脚的电压过低。
仔细检查,发现3脚的分压电阻R370漏电!
换新后,搞定!

贴片电阻漏电比较少见,直到把U11所有外围电路元件理了一遍才确定这个电阻坏了。
感谢各位关注。

网友:
没有到电阻也有漏电的,以后修主板要注意,以为只有电容才漏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4  358  等控制元件+向输入脚电压一般都是由电阻分压得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用比较器构成的稳压输出电路,一般都有分压电阻,但高档的机器,还有外接精密稳压器件,比如TL431等,这个机器也有,但在跑线时,发现2脚外接精密稳压器件并没接实际的元件,所以,跑线比较费力,只有全部排查U11外围所有元件后,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