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教一个白痴问题,但是我居然不会

楼主(2010-07-15):
请问下LM324的工作原理,是不是 当正向电压大于负向电压输出的就是正向电压,负向电压大于正向电压就输出负向电压??我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当正向输入大于反向输入时,输出高电平,正向输入小于等于反向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
感谢这位仁兄的回答~~我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是很懂。。。。还是要学习学习才行呀。、、

网友:
补充一点,还有看反向输入的参考电压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24的工作原理,供电正常  当正向电压大于负向电压输出高电平,输出多少电压由参考电压还有负脚反馈电压决定  负向电压大于正向电压就不输出

网友:
正在学习主板维修,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