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PERFECTION 1270 掃描儀 掃描空白求指點!!

楼主(2010-07-15):
今天 公司的這台掃描儀 突然 出的問題 ,昨天好好的。

因昨天開會 吧主機搬到會議室 ,今天來 上班后 插好電 ,掃描 出來后 是空白一片,重裝了驅動。沒用

懷疑 硬件出問題了。 請 懂這個 維修的朋友 給點意見 ,如何 去修!

謝謝!另 在 全自動模式 會提示 找不到原稿。

网友:
搬动会兴地有松动的地方?先看下是否有松动!

网友:
回樓上的斑斑 ,我掃描儀沒有動只是搬主機過去來的是第二天插回主機就不行了。
從為修過掃描儀 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怕是扫描头有问题了

网友:
已經解決啦。把掃描儀 翻過來 後面有個开关,其实本身也是出于开着的状态,我把它关掉,在扫描,当然不能扫描了 ,又在来回 开关了 几下。居然好了,我想是开关接触不良吧。

网友:
你说的哪是锁镜头的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