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72ED不通电

楼主(2010-07-15):
神舟1772ED,拿来时不能通电,后来换了一个电源处的厚膜5S0765C,换成6S0765RC,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第二天又拿来说又不通电了。我晕。
拆开一看,电压有输出,比正常要高一点,一直在跳变。
断开行供电,还是一样在跳变。
断开行供电,用灯泡作假负载,电压就不跳变了。输出也正常,
现在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是我换的厚膜型号不对吗还是什么,高压包有坏的可能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后级有问题,有电阻或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这显示器还没有修好呀。包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