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求助内存问题

楼主(2010-07-15):
内存测到颗粒坏了,不知道用一样的容量的和位数一样的颗粒是不是可以直接代换?还是都要刷SPD?SPD在什么情况下要刷呢?在论坛看了几天,但还有很多问题不懂。

网友:
用一样的容量的和位数一样的颗粒一般可以!一般也不用刷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