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的金士顿4GU盘,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只要把文件放进去再打开就提示文件被破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中病毒了吗?我把U盘都格式了不下20次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肯定是假U盘

网友:
u 盘产量一下

网友:
金士顿假货高达90%

网友:
肯定是假的,鉴定完毕

网友:
假的,鉴定完毕
别在用了

网友:
那有什么方法或软件可以搞定,让它能装东西没有啊?

网友:
还有,U盘怎么样才能看出真的假的啊?

网友:
价格低,手感不好

网友:
确认下U盘不是假货,还有就是把U盘插到电脑机箱后面的USB接口试试看,有可能是前置的接口供电不足

网友:
FLASH有坏道了,量产一下

网友:
我的是单位发的小纪念品两个(假的金士顿2G的)和你的现象一样办公文件装进去等用的时候就不能打开了,尤其开会时候那个丢人啊!!后来我拆开把时钟给换了,这个现象就不再发生了 ,两个U盘我都这样处理的,都好了。不知为什么?请知道原理的朋友们讲讲。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218838&extra=
用我的这个小工具看看你的是黑盘还是真盘

网友:
我这里只卖行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u盘是水货啦     水货就会出现那样的问题的     资料考满了还会乱码的

网友:
如果是扩容假盘,实际容量就只有2G,装超过2G的文件就会出错,另外盘出现坏块也会文件出错,量产一下吧,即可现出真面目,也可修复坏块

网友:
U盘是假的绝对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假货吧,以前我也有用过,还老是丢文件,哈哈,不好用,

网友:
如果是假的  可能都量产不了

网友:
哈哈.现在终于不用那个U盘了.那个U盘一不小心掉到马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