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内存供电!(已解决)

楼主(2010-07-15):
一块ASROCK 915PL板,,客户说开不了机,我收下,目测看到内存供电管烧坏了!!
二话不说换了供电管,通电测内存电压,2.65V正常,我就上CPU,上内存,
开机还是不过内存,发现上CPU,不上内存,测内存供电正常,一上内存条,内存供电就会拉低变成1.65V,,我再上一个CPU假负载和上一条内存,电压不会拉低,电压正常!
会不会是北桥导致拉低呢??

网友:
伏在电路有问题,再查查

网友:
一块ASROCK 915PL板,,客户说开不了机,我收下,目测看到内存供电管烧坏了!!;
  LZ看一下内存槽是不是烧坏了,有连针的,一般内存供电管怎么会烧的那么明显呢

网友:
换一个内存控制IC

网友:
换个内存槽,插上试试

网友:
看内存附近是不有个八脚的IC,换个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带负载能力差
带负载测量一下内存供电管的D 、S极。看输入是否同时被拉低

网友:
VREF的电压测量一下

网友:
先换下MOS管  有的损坏了不能负载

网友:
你只上一个CPU不 上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内存电压被拉低了  查内存供电管控制极电压有没有变  没变化查内存总线上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端也会同时被拉底的。。。。。

网友:
MOS管我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情况,,内存槽没有烧坏都是原好的。你们说换控制IC,为什么不上内存,电压就正常呢,我上内存假负载测也是正常的。。。。。
MOS的D极输入端3.3V同时也会被拉低的。。。。

网友:
那就对了
跑下线路
看输入端是否有二极管或者八脚MOS管什么的
DUAL电路有问题
找一下这些元件
在装CPU 内存时,如果那个元件输入3.3V,输出被拉很低
那就是他了

二极管或MOS管内阻增大
当负载时(装CPU 内存时),电流增大,故障元件上的压降增大,使输入到内存MOS管D极的电压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管的输入端经过一个排阻然后直接到电源橙色线的3.3V那里哦····排阻我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电压低
排阻两端电压各是多少

应该是个0欧排阻吧?

网友:
我随便上一个标识“560”的排阻。。气得我要死,不要排阻,,直接用锡直通,,
结果电压没有拉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主板修复了!

网友:
你的主板上是不是  有两种槽子  一个是一代 一个是二代,   你上的是几代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上了内存条才会拉低的。。不上内存条去测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我随便上一个标识“560”的排阻。。气得我要死,不要排阻,,直接用锡直通,,
结果电压没有拉低。。一切正 ...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0欧排阻,。直连肯定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