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775D无显示

楼主(2010-07-15):
今天接到一台现代Q775DCRT显示器,开机只听到轻微的继电器响声,电源指示灯不亮,经检查为视放块LM1267NA短路,更换后显示器白屏,且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断开信号线电源指示灯变橙色,说明信号已经送到视放板,送信号测量G1 -25V。G 74V。G2 147V。R 76V。B 74V。H 5.9V .视放板由三块集成块组成LM2479NA,LM2467TA,LM1267NA.请问各位师傅,视放板哪里还有问题?(此问题已解决,LM2467TA集成块损坏)

网友:
1、LM1267的11、12脚的电压在按按键时有没有跳动?
2、LM1267的18、19、20脚的电压有多少?

网友:
回楼上的师傅LM126711,12脚在按键时没有电压没有跳动,18,19,20脚分别是1.28V 2.12V  0.14V,如何处理.

网友:
我遇到两台联想的  没搞好 回头看看视放

网友:
没有人指导了,先把预视放集成块换了试下。

网友:
是不是LM1267不对,有条件再换一片试试。

网友:
终于解决了,今天才买到LM2467TA这个集成块,换上后可以正常显示了。因此此机为预视放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