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s41不加电,请求帮助!

楼主(2010-07-15):
机器是benqs41,来的时候不加电。量了一下三伏短路。直接烧发现开机芯片很烫,取了下来!三伏就不短了,以为它坏了就找了一个装了上去又短了。这个机器把io取了有没有三五伏。我把io取了以后量了一下8734 它的20脚19 v 17脚5v  3脚4脚5v 14脚28 脚5v 6脚12v 8 脚2v 7脚电压一直在跳13脚5v 5脚11 脚 0.9 v,别的脚没有电压!我不知道io取了有没有待机!请高手帮助一下!

QUANTA CH3.pdf

网友:
有没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应该会有的,这些引脚没有I/O控制的

网友:
ldo是不受ed控制的

网友:
shdn信号和en信号进去3V 5V就要出来~

网友:
请问把io取了有待机吗

网友:
估计还是开机芯片的事!

网友:
FB3在跳,说明负载还是有问题,用烧鸡大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