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 190SW8 无信号???

楼主(2010-07-15):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蒲 190SW8 的液晶,,开机老显示无信号,,查了信号线,,和行,,场激励的线图,都没问题,,最后在网上查了,,才知道是  24C16 程序的问题,,求大家有这程序的,,给传一份了,,万分感谢!!!!!!!!!!!DXL0062@163.COM,
,QQ24357555,,!!!

网友:
估计大家都没有

网友:
刷了不一定能好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没有见过,同问。期待楼下的回答。

网友:
楼主看到了吗,楼上有位好心朋友上传了个,你刷了吗,。好了没有怎么也不说声呢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

二当家de -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百分百的程序问题,我有,但不在这个机子上,有时间我上传一下

网友:
我有了,你等等,换个机器给你

网友:
回复 绿盟情缘 的帖子 试试吧
上传个资料还找了半天才懂

794 Bytes, 下载次数: 1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有原厂的。。。100%能修复这个故障,QQ:237363141

网友:
这种故障不用刷24C程序,把24C的程序清空一样解决故障

网友(2010-08-14):
回复 网友A:
我只会写程序和读程序,还真不知道可以清空程序,请问怎么做的,能简单的说下嘛?二当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选择程序 直接点刷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不知道各位用的是什么样的编程器刷的这个24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