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显卡怪现象

楼主(2010-07-15):
我有一片6600 PCI-E 显卡,插在主板第一次开机 一定花屏大花当机无法测试
关机再开就正常没问题 测试软件也都没问题,如果关机有一段时间的话,开机又是花屏,关掉再开又是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怪事?(BIOS已更新过了 也加焊了)

以这样来看 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花屏的时候测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第一次开机大花当机无法测试 ,关机重开就好了

网友:
GPU重植或者换掉吧,显存空焊的机率非常小

网友:
请问那有6600钢网卖 ?
基地好像没有6600? 还是他可以用那一个型号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