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无法开机

楼主(2010-07-15):
      我用的是9600GSO 384M 192BIT DDR3显卡,夏天来了机箱温度也急速上升,有好几次都是在玩游戏中直接关机了,前天买了个小风扇,台式的,把机箱侧面板拿掉对着吹,昨晚风扇倒了砸在了显卡上,当时电脑也没有什么异常,我也没有在意。今天早上再开机时也正常,运行半小时后又自动关机,还有糊味,见到显卡上两个电容脱落在板子上,将两电容焊上后开机仍无法启动,给显卡供电的插头不插上时,主板可以启动,给显卡单独供电就无法启动,当时好无奈,找来一个很早以前淘汰的显卡装上,启动上网找资料,(在这里要感谢互联网他八辈祖宗,有了它解决了许多问题) 怀疑是供电电路的问题,把散热片去掉跑电路,发现一个FDD8780与其它两个阻值有明显差异,靠近供电插头处的8780短路,估计是因为电路短路导致电脑无法启动的,可惜的是手头没有8780无法更换不能验证判断是否正确,
   尽管以前看了些芯片维修的资料但这是实践的第一次,判断正确与否请各位多多指正。

网友:
插上电源插头直接不开机吗? 应该是12V短路了吧。   话说你那个电容有焊上去了  你有没有换?

网友:
电容都焊上去了,没有换

网友:
给显卡供电就无法开机

网友:
换个新的电容看看吧。

网友:
场效应管不可能坏吗

网友:
也有可能啊  所以你先换了电容看嘛  有可能换了电容就好了呢。

网友:
好的,不过我手头没有买几个回来再试吧,显卡上有853b 331  16的,手头一个板子上有6x4 271 16的,能替换吗

网友:
你不会给焊反了吧

网友:
不会的,我看板子上的电容都是这个方向焊的

网友:
测一下12  还有场管不就知到那短了 还没测怎么会知到呢?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个12V供电,12V和地线间的电阻几乎为零,但是本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跑线,初步判定是8780坏,手头又没有可换的配件,只要放那了,以后再说

网友:
换电容试试嘛,也许是电容损坏导致的短路呢。

网友:
现在先吧焊工练好再说吧,现在效应管都整不下来

网友:
是呀,要多练练了

网友:
哥真为你捏一把汗

网友:
场效应管肯定是挂了   就是因为场效应管温度过高把电容焊点弄开了  电容才掉下来的

网友(2010-09-09):
显卡短路了,光换电容是不行的。

网友:
能把电容烧掉下来。那得多烫啊

网友(2012-06-12):
场管也换了吧

网友:
换一个
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