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不开机

楼主(2010-07-15):
测量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能开机,请各位能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范围太宽了,最起码你要知道待机下要用几组供电,是否正常,开机键有没有电压

网友:
电流能上到多少,能跑码不,你问这问题有深度!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吧  型号 还有不开机时候的电流状态  相关的测试点数据  这些都有了才能帮你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开机是不上电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