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15):
待机正常,开机时电流到0.63时就掉下去,屏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你说的是ASUS 的那个型号呀,开机掉电。先测主板上各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如是独显的建议压下显卡。ASUS这本子显卡问题多

网友:
估计是某部分电压不正常所致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少电吧,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啊。
有的板子能元件号都没有,找着图纸都不好修

网友:
有些华硕的本子不加内存也会掉电的,看下是不是没有认到内存

网友:
楼主测一下 各个电压是否  是否 输出了。

网友:
北桥有可能。

网友:
我就在修这样一台机器,机器的时序电压都出来了,晕死了,现在换了BIOS,电压变成0.8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