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故障

楼主(2010-07-15):
用电池可正常工作,但一接适配器就会掉电,怀疑适配器有问题可是换了一个还是如此,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还请各位能帮我一番,谢谢!

网友:
你就按适配器不开机维修,注意一下适配器和电池切换的信号

网友:
这个是东芝M系列的通病,换CPU下面的NEC大电容,或者是加四个330UF的滤波电容

网友:
是呀就是这个OE128  的漏电

网友:
那大电容有点难拆啊,也难装,又怕把座子搞虚

网友:
這個問題很多人都遇到過
基地裡也有人解答
只要把cpu背面的超級電容更換即可
或用4顆330UF的電容修改也可以

网友:
这个电容很难下。下了也不好装。上次一台我就装了一个电解电容,搞定了。

网友:
通病故障 不过蛮奇怪的

网友:
回复 王志佳 的帖子问一下加如果加4个电容的话,那它的耐压值应该在多少呀

网友:
位置容许耐压尽量高些。大于16V最好。

网友:
个是东芝M系列的通病,换CPU下面的NEC大电容

网友:
对,是的

Chinafix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新手,受教了。

Chinafix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就是CPU座反面的那个超级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没有料怎么办

网友:
怎么换啊,风枪会吹坏,烙铁又熔不了,

网友:
电容失效通病

网友:
用BGA返修台下那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