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1S不通电

楼主(2010-07-15):
首先更换开关后可以通电开机,但为自动开机,电流至0.13时就会掉下去,再按开关无反应,或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后做南桥故障还是依旧,真不知该怎么办了,所以还请各位能给我一个维修思路,谢谢!
华硕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你测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机子的3 5 伏都没有出来 先查查吧

网友:
没量电压就换桥??

网友:
是后续有短路还是少电压,楼主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