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软启动维修技巧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5):
笔记本
不开机好维修,硬启动这一块都有思路,但是如果BIOS有片选后,也有电流跳变就不好修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笔记本

网友:
读取了BIOS信息以后 CPU要执行POST过程啊 楼主多研究一下啊

网友:
这方面没什么研究,一般先做显卡,再做北桥,不行换板。

网友:
换板的水平也配谈维修?

网友:
楼上的没换过板子?
修神?

网友:
其实你要是能说的客户换板这也是一种本事的,说不定比你修几天赚的修好了还赚钱快,只是过程不同而已,目的就是赚钱嘛达到目的就行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呵呵,有时候吧很想给客户修好也给他省点,尽量不要他换板,可是要是一旦不稳定他还说你技术不好唉,无奈、。。

网友:
遍地是高手啊 高山仰止

网友:
你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修板吧,能换板还修什么板呢

网友:
顶六楼,说的有理。难道有哪位高手学维修是为了造福别人吗,不是为了正点钱生活过的好点吗。有哪位高手敢说拿一块板子他肯定都能修好,那是吹,整不好不给人修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