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9400-x不显示维修实例

楼主(2010-07-15):
故障情况:1.外观无明显零件烧坏情况
               2.通电测试,不显示,主版抓不到显卡,10秒左右显卡主晶片发高烧

维修情况:1.测量供电MOS(型号:9915H/N通道)三脚看看电压是否正常(参考下图),结果上面的MOS
                 (G极10V左右,D极3.35V左右),底下MOS(S极无电压),找不到1.5V电压(连带晶振两脚全无电压)...
                 所以二话不说换掉这两颗MOS.
              2.换完后上电测试1.5V回来了,晶振两脚电压有了,显卡主芯片不会立即发高烧,主版也抓到显卡了,
                 直接进入WINDOWS跑跑看,烧机测试,不当机,无线条,不破字,又好了一片,谢谢收看!

PS:贴心叮咛,上电测试若不显示,先摸主芯片,若发高烧,那测量电压手脚要快,减短时间免得主晶片发高烧而死

网友:
楼主真幽默,不过这个案例不复杂,弄点复杂难点的出来,给大家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一般G级高电压有输入没输出都是管坏的多 或后级短路

网友:
简洁明了 很直接

网友:
总结就是——主板不显示,第一步查供电。结果问题果然出在供电上面。然后修复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嘿嘿,太有意思了,。楼主确实NB

网友:
简明很直接容易看懂

网友:
简单易明,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吖!

网友:
花屏的显卡修好几率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