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自己修主板的维修实例,绝对原创!!!)---转正通过

楼主(2010-07-15):
主板:MSI MS--7267(945GZM3)
故障:上U,诊断卡 复位灯常亮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按时序修。供电,时钟,复位。  量内存供电为0.348V (电压不对)  桥   CPU供电都没
有。
首先修内存电压 , 量上管有输入电压 D极 5V  控制极电压 G极 为1.52V  电压不对 。断电,跟着G极
跑线,跑到与MS-6+G IC相连  。 查MS-6+G IC 的PDF  量13 14脚 有5V电压 8脚也有5V 3脚 SS脚有5V
此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更换个好的MS-6+G  。再上电,量内存供电,有1.8V了 。其它的供电也
都正常了。  上CPU,不跑码了 ~~~~~~~~~
不跑码,把板翻过来,仔细查看,发现CPU到北桥之间的连线有断线  了 。。。。
刮开表面一层漆,发现断了4根线 ,补上。再次上电,诊断卡 就开始跑码 了 。
维修的过程的图片没有拍下来。只拍了过后的片 。  不好意思~~~~~~~~~

管理员看到 希望帮我转下正 ,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小子 不错嘛   修板  就是这样的  一步一步的         加油努力哦

网友:
转正通过。

网友:
还要接四条线,这板修得……

网友:
原创正品!继续发扬

网友:
孙龙凤 的徒弟不错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