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2S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15):
经查内存供电管烧坏一个,取掉还短路,取掉电感二边都短,这是北桥坏,还是其它的地方坏?
华硕

网友:
还有芯片啊,北桥短路了,多半能打出来的,再多测测

网友:
先测量外面的滤波电容 如果都正常 可以判断北桥损坏

网友:
看点图,把相连的地方,一段段的断开来看,到时是哪里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