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灯管接头的耐高温软管哪里有得卖?

楼主(2010-07-15):
黑色的那种没多粗,一直想买,找不到地方,淘宝里面也搜过,不知是名字弄错还是?
高温

网友:
应该是热缩管吧

网友:
热缩管吧,电子市场很多的

网友:
是热缩管没有错,可是有分尺寸的分别

网友:
是热缩管,很容易买到,,,,,,

网友:
网上一搜一大把,不过最好买进口的,要薄薄的才有感觉

网友:
基地网店上面有

网友:
我上次就是在基地买的,好用

网友:
热缩管,分高压的和普通的
高压的标称耐压2kv,管壁较厚,发硬。可靠性好安装不便。
普通的较软,安装方便,但耐压低,焊接点如果压在金属外壳上可能漏电。

网友:
加一层热缩管,普通的热缩管耐压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