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三端稳压器1117的好坏测量方法是

楼主(2010-07-15):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1117的好坏测量方法是?    哪位大侠知道    请 指教指教

网友:
输出正常就行了

网友:
  没有具体的方法 不能确定测量出来的是否是好的 只能试试看 in out端 是否开路 短路 因为这两种都是说明坏了 其他损坏了的 只能是代换试之

网友:
如果调节电阻没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替换测试,板上很多1117,换的时候一定看看后缀。

网友:
这个直接在万用表直接测量不了的,要不代换,要不在路测量输入,输出电压

网友:
测输入输出,输入有电压输出没电压大多就是坏的咯!

网友:
直接测输入输出就行了。。。

网友:
量1117G级对地短路 除南桥坏 网卡坏的可能  还有什么会坏

网友(点评):
1117没有G极的,只有 IN OUT ADJ三个极

网友:
不好意思 理论知识不强  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