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3700TX

楼主(2010-07-15):
各位同行,今天修到一台HPV3000,有些感受,同行拿来机器,已经修了好多次,都是显卡630的祸,开机黑屏,首先换了10+原装的显卡可以开机显示了,进入BIOS也正常,开始装硬盘测试,怎样装XP就是蓝屏,于是就刷了BIOS,一个不行就刷了两个,问题就来了,不开机,这里可以判断BIOS在EC的后面,刷的不对或者坏,这个机器同样不开机.最后刷了3700的BIOS,可以开机了,但新的问题来了,热机可以开,冷机就是不开,这时就想到EC不好,换了新的,还是一样,再换晶振,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在测试周围小零件,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查看我们这里论坛,说很多方法还是不行.修的发闷.放了第二天,在测试南桥 ,准备杀南桥,但是换南桥之前,无意测试下南桥的晶振.发现问题一个脚有0.23V而另外一个脚是0V.在仔细回想,在热机时机器没有问题,晶振也是好的,有波形.冷机是只有COMS电池供电给南桥晶振,晶振有问题才没有起振所以不开机,拿别的料板换了,都没有问题.已经测试.  装系统也没有问题,冷机 也可以开机.  所以告诉同仁以后这个问题要测试南桥晶振,别急杀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是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经常忽略的。但是装XP蓝屏可以肯定的说是BIOS的问题,需要降低版本。

网友:
蓝屏是不是得需要改下硬盘接口 ,把BIOS电池拔了之后BIOS恢复出场设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装XP蓝屏也可能是硬盘坏了,或者是SATA模式不对,要改成IDE,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我修过一个SAMSUNG R70,故障是一跑3D就死机,我就B了一下显卡芯片,就可以跑3D了,而且分很高,但就是冷机开机慢,按下开机键后要等15秒才亮,才能看到SAMSUNG LOGO,热机只要5秒就可以显示LOGO,百思不得其解,曾想过干南桥,看了楼主的经历,难到是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