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开机电路

楼主(2010-07-15):
求一份VIA的开机电路,今天接一块foxconn的板,客户说在家里要开机的话要先插上是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开机,到我这里先是上电测,看见CPU供电的电容有两个鼓了,开机针上面有3.45V电压,南桥待机3.3有,VIA的芯片开机应该是先进南桥的吧?然后跑线,发现进桥的一个小电容不良,换了一个,上电试机可以开机能亮,自己还以为没有这么简单,还试了好多次,都没问题,交工。可是客户拿回去不不到半个小时说又不能开机,现在拿回来,试机真的不开机了。

VIA   8237R  plus  南桥。
83627EHF     IO
开机针上有3.3待机,有3.3那脚进南桥,另一脚过一个101的电阻到地。
3.3VSB     CMOS跳线上也有。
另外在内存那里有这样一个芯片不知是做什么用的。winbond  w83303AD   48脚的。
那位高手顺带指点一下。

网友:
先直接换一下W83303AD的SS端的接地电容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谢谢,能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做用吗?

网友:
跟V星的MS-7差不多

网友:
ss 端的电容也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个人觉得LZ有可能把问题复杂化了.
首先,插电后半小时才"有可能"开机.
那就可以规为有待机电压无开机对吧?
那样的话VIA之类芯片应该是开机信号直接进ICH?亦或者这板子应该是吧.没遇到.
那我们是否断定下ICH是否有问题再说.?

不知道我思路对不对.

网友:
用 天那水 洗洗 南桥。
或者  换南桥 旁边 的 晶振。 和谐振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用电源IC  用来参与开机 与复位 还有控制各供电的产生

网友:
加热一下南桥 试试

网友:
加热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要是能就用天那水洗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IC是用来控制各组供电也包括待机电压的,但是应该没有参与开机电路吧!

网友:
W83303AD应该是个开机复位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