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泰T171接电电源灯就亮,无显示,按开关键也无反应

楼主(2010-07-15):
北泰T171接电电源灯就亮,无显示,按开关键也无反应,测电压110V只有80多V,55V只有30多,各种电压都低,能是哪的问题呢,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先带假负载看看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问题断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