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笔记本要是不接风扇是不是不会开机和有显示

楼主(2010-07-15):
问下笔记本要是不接风扇是不是不会开机和有显示

网友:
至今我所见到的大部分笔记本不接风扇都能点亮,只有极其个别的会出现不接风扇点不亮的情况。

网友:
如有具体问题,请详细说明情况。

网友:
  只是听闻有不接风扇保护的 不曾见过

网友:
如果是很老的机型 就有可能。我碰到过一款三星的机子。很老啦,不上风扇,内存都跑不到就掉电。虽然没有任何温度问题。  如果是散热问题掉电的话,AMD的最早也会显示LOGO吧。

网友:
绝大多数,99。9%的都能开机显示。

好像只有IBM的会报告fan error,然后就关机了,

其他机子一般都能正常启动,直到热得受不了了才自动关机。

网友:
一般的机都不用上风扇都可以开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