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30 高压板的贴片保险型号是几A?

楼主(2010-07-15):
体积是1206 上面只标了个“O”,不知道是几A的,是LED屏的背光源上用的 和高压条的保险丝一个位置,请知道的告知一下 谢谢!
求助
联想

网友:
楼主搞科研吗 打一下如果不短路就直接了

网友:
随便找个保险换上就行了

网友:
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 我觉得应该找原型号的 如果这个保险这么随便短接的话 厂家就不设置保险了

网友:
作为一名专业修理人员 如果保险丝都用导线代替的话 那么你修出的机器也是很可怕的。

网友:
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大小的随便换吧!

网友:
那个电流在1A以下,用普通的大小形状相似的保险全可代换,额定电流肯定在1A以上。

网友:
个头一样大的保险 换上肯定可以。

网友:
看你屏幕大小1.5-2A的比较和适,一般要在你额定电流的1.5到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