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所有电压都正常,为有A15没电压是什么情况,求救

楼主(2010-07-15):
电脑主板所有电压都正常,为有A15没电压是什么情况,求救
电脑

网友:
A15是不是PCI?如果是请先查查各个时钟好吧?

网友:
PCI没有复位,电压正常,各设备的时钟正常吗?测一下时钟IC的供电,时钟芯片旁边的14.318两脚的压差, 还有时钟旁边的330电阻有没有1.5V左右的电压,正常的话就查南桥有没有发出复位,跑A15的线路有没有经过门电路或什么芯片这类的

网友:
查时钟跟两个PG有没到达南桥 南桥环A15也会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