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MACBOOK PRO M75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M75的板子 3V短路,估计南桥挂了。现在SMC 的 SMC_ADAPTER_EN 的信号也没有。请教大虾是因为南桥坏了引起的SMC没这个信号还是SMC也坏了。谢谢
Mac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南桥坏了不一定这个信号没有 不过坏到跟这个有关系的地方 可能引起你所述

网友:
这种短路问题楼主就直接排查吧,打阻值,低电压烧大概能很快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