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触发有电压无跑码

楼主(2010-07-15):
T40,更换南桥(测试版的,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待机电流0.03,触发后,1.05V,1.25V.1.5V,1.8V,2.5V,3.3V,5V,CPu_core.电压都正常了。
电流在 0.52-0.58左右.电压16V
PCI诊卡灯全亮,无时钟,.CPU,北桥,显卡,南桥,发热正常
请问大家我应该从哪个方向查找?
晶振?南桥?H8S?

网友:
为什么要做南桥,做南桥前是什么情况?从现在的情况猜测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不知道。别人让我做的。听说是本本摔过,之前好像南桥是短路

网友:
看下有没有PCIRST#?

网友:
楼主 :
测一下 bios的 cs#  看 是否  是低电平。?  reset   信号  是否 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CS#是第几脚,bios的针脚定义上没有找到CS#
PCI_RST 12pin,
bios 型号,E82802

网友:
CPURST
这是个分水岭的信号

网友:
发现板子已鼓包。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