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5):
1):接上电源,测紫色线5VSB有5.1V 、绿色线有4.2V,正常。用镊子短接绿色线跟黑色线,风扇不转,测12V无电压输出。
2):打开电源,目检两个大滤波电容,200V 680UF其中有一个已经鼓包,把两个电容都取下,换成两个200V 330UF的电容(因没找到
        680UF的电容,故两个电容的规格最好换成一样),再试,还是无相应电压输出。
3):因紫色线5VSB有输出,判断辅助电源部分属正常。测494第14脚有4.9V、4脚4.3V、8脚2.12V、11脚2.14V,直接短接第4脚跟地,风
       便转了起来,判断494基本正常。故障应在绿线到494的4脚或339到4脚的线路之间。494的4脚要为低电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LM339的2脚D262负极必须为低电平;(2):Q7 A1015必须截止,集电极为低电平。

4):测D261 4148负极4.3V 正极4.9V,短接绿线之后。D261正极变为0V ,说明这一部分线路是好的,测重点把问题放在LM339的第2脚到
        494第4脚的线路,测得339的同相输入端5脚为4.2V,4脚为1.3V,正相输入端高于反相输入端,测2脚输出为4.13V,断开D262 4148
        再短接线,风扇转了起来。说明问题的确出在这里,检测339的2、4、5脚的外围元件均无损坏元件,换掉LM339之后再试机一个小时
        正常。
5):收工。

网友:
楼主好像漏了一个动作,更换鼓包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如果不换,那个电容还会鼓,时间长了还会有烧鸡

网友:
那个电阻没问题哦,估计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呵呵,细致的分析

网友:
第一次见到lm339有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版主:确实是LM339坏,在待机时第二脚应该是0V,但在没换之前2脚是4.13V,估计内部击穿,换了LM339之后,OK。
  谢谢!

网友:
339确实坏的少
TL494倒是坏的多些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类跟楼主相似的故障,不过我那只电源是换D26好的.339本身没有坏.呵呵.电源起保护了.

网友:
很少见到LM339损坏的,鲜见!

网友:
LM3390坏的修到过几个,不过很少。我这里坏的比较多的还是电容鼓包,因为我这里是修网吧东西,网吧工作时间长环境差,风扇工作时间长了,转速不够造成电源内部温度过高,电容才鼓得包,一般换个风扇和鼓得电容就OK了

网友:
很精彩的文章。。。为什么494的第四脚短接了就上电了???其它芯片要怎么短接??能传授些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