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块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今天修了一台优派CRT显示器,通是现象是中间有几条亮线,此机用的场块是STV8172。用TDA8172代替。测量发出红笔接4脚时测其和7脚的阻值是624。而TDA8712却是718。更换后故障不再现。我只是测量了这两个管子,不知其它出现问题的集成块对地出现阻值差异后也会出现不同的现象。现在拿一点测量的数据让大家看一看。希望大家也能够发一些关键点的电压数据或其它数据。最后也提一个建议,凡提出的一些有难度的问题,希望各伴版主和技术顾问能够给解答。这样我的网才有人气。

网友(2010-08-14):
不要全相信阻值呀,测量阻值的方法也只是用来初略判断管子的状态,我们也常遇到所测到的阻值与正常元件的阻值完全相同,但元件却是坏的的情况。那就是内部不良。也有遇到有的元件取下来测一切正常,但装上电路工作却不对的情况。

网友:
这种现象虚汗也会引起,而且占很多比例

网友(点评):
注意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