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昂达主板 没有核心

楼主(2010-07-15):
昂达N61GT没有核心~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查一下内存和桥的供电,
然后把你的测试数据也发上来

网友:
什么啊, 谁把你的核芯怎么了, 搞丢了????

网友:
楼主你把标题定清楚些吧,这样大家看贴可能有点眉目

网友:
pwm IC的VCC VID EN 现在正常么、。 要是正常就先换IC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点吧,没有核心,是指没有CPU电压吗。。。如果是的话把其它单元电路都测测。。。

网友:
是没有CPU核心电压吗??
先看看这板子有没有桥供电???
桥有没有空焊啊

网友:
蔡丽梅
的帖子
从头查起 内存供电 桥供电 都正常就查CPU供电的产生条件 NF桥空焊也会造成无CPU供电

网友:
NV6100的显卡空焊可能已经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楼主可以先偿试一下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