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 开机进系统几秒钟蓝屏 然后再开机就开不了

楼主(2010-07-15):
   一台 acer 4535g 的机器  机器在保内由于人为出了点问题  服务站不保了  机器故障具体是这样的  机器冷却后能开机进系统 进了系统之后过两三秒就开始蓝屏  然后接着开屏就点不亮冽  机器是amd  的芯片组  ATI 的显卡   内存条换过

网友:
这就是报内存错误,你使用一条内存2个槽子轮换试一下,或是加焊槽子,都不行的话就建议你按按北桥。对了,问一下,客户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的这种故障?修机器前也不跟客户沟通,这可是维修中的一短啊。八成北桥给弄脱了

网友:
有撞击史的话还得查看有无掉件的或是脱焊的元器件。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这机器显卡温度太高了

网友:
先换个u测测~ 问题是出在内存控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