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立电容和贴片电容的区别???迫切求助高手解答!

楼主(2010-07-15):
直立电容和贴片电容在电脑主板上的作用是一样的吗?还是他们各管其为,我总认为直立电容是负责电流方面的,比如供电方面。贴片电容负责芯片产生的数据传输方面,是这样的吗?
哪位给解答下心中疑问,在下不胜感激!!!
芯片
电脑

网友:
一般直立的做滤波用 贴片的有滤波也有藕合的

网友:
是的,电容作用是差不多,用的最多为滤波,也有用偶合,充电的。。

网友A:
另外直立的为电解电容,是分正负极的,更换时还要注意耐压值和容量值,接反了会爆的。贴片电容不分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