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用电源掉电,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0-07-15):
一台东芝L202用适配器开机到XP滚动条之后就掉电,然后就是重启,有时候还出现花屏,但是用电池就正常的,不知道怎么修了。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解决就是CPU后面的滤波电容的问题,我加了两个330电容后就正常.多谢各位的关心!这是这台机器的通病!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滤波

网友:
  如果用电池都是正常的话 和cpu的滤波电容是没有关系的 检查适配器和电池转换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带负载能力差,有元器件性能变差。
这点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元器件性能变差,导致带负载能力差。
这点也是要查的。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下,先把适配器排除了,如依旧,那肯定是适配器到公共点之间的保护隔离电路了。

网友:
DC输入电路看看是不是MOSFET问题

网友:
从公共点开始往适配器插头方向查查吧

网友:
有可能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先把CPU背面那个NEC电容更换先,这个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这本子的电容易出问题,加2个330的电容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不用加.不论是东芝的还是任何一个牌子,只要CPU底座用了  NEC 2200UF的电容的,这个电容时间久了都会有通病,直接去掉,然后并220UF的6个上去..你这个不用说就是这个问题无疑了.,因为你上面说的故障现象我处理过近十台了..不用考虑..

网友:
先换下那个超级电容吧。

网友:
答案都写出来了,还讨论什么呀,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呵,学习了、

网友:
呵呵  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哟 。。   我也修过

网友:
主要是查电源接口保护隔离电路
··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样子  nec的 电容好坏!

网友:
NEC电容问题

网友:
第一人研究出来的才是N人呀.

网友:
的确是东芝的通病,我上次也碰到一台机器,同样的故障,后来把CPU背后面的那个超级电容换了下来,再左右换上四个电容,就能开机使用了的

网友:
我遇过是MOS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