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待机电压问题 急。

楼主(2010-07-15):
电流0。01不触发,开关端有3V,ISL6232CAZ无待机电压3V,5V出。IT8512E无工作电压,BIOS也没有3V工作电压。开关3V由ISL6232CAZ脚24LDO3提供触发8512,22脚有19V入,3脚EN3有3V,13脚EN5有5V,7脚SHDN#有8V,8脚SKIP#有5V,9脚REF有1。2V左右,19脚VCC有5V。上MOS管G极无电压,下MOS管G极有5V,6232处于关闭状态。将6232更换掉电流0。02~3左右有输出但很低,3V得0。3左右,5V得0。8左右。除了19V这组REF不变之外,EN3变2。4,EN5变4V,LDO3,LDO5,2。5V,4V负载没有短路,断开负载也是一样,外围也没有找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买回来新的6232是不是坏的,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下管G极5V,处于过压或欠压保护状态
注意一下负载的情况,
可测一下3V5V的电阻
或断开3V5V供电点,在负载侧烧一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独修3V,5V不接负载也一样,只不过换新的6232上管有零点几伏,下管有二点几伏。3V,5V并假负载10欧也是一样。

网友:
输出端电容、BOOT教外接元件
另外最好把6232各关键脚的电压重新整理一下,写出来

网友:
在换个ISL6232CAZ看看

网友:
EN3 4.86V ,COMP3 3.89V ,SHDN# 16.86V,SKIP# 4.9V,REF 1.97V, COMP5 3.75V ,
EN5 4.89V ,  BOOT5 4.35V , VCC 4.9V, LGATE5 4.93V, LDO5 4.93V, VIN 18.29V, LDO3 3.25V
LGATE3 4.93V, BOOT3 4.63V, 以上用数字表测,本人用指针表。有关的电感电容全换过,单独修3v,5v,断开负载也是没输出

网友:
输出端滤波电容换过没有
3V 5V 端的下管都处于保护状态,很象负载过压或欠压的状况

网友:
应该是主板后级的轻微短路

网友:
差不多该组电路全换光了,再换一只新的6232试试

网友:
EN3接在ref上 咋ref是2V en3就是2.4V呢?
Ugate是0把,ic保户了吧

网友:
反馈电路?

网友:
修好了,今天换一个新的6232就行了。原来新的也不能保证一定就能用,在此多谢上面的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