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屏线接口该怎么接法?

楼主(2010-07-15):
       接手一台七喜S4的机器,白屏,打开一看屏线给人剪掉了,而且屏线 有短路,于是想自己改一条,但是根据图纸接了还是白屏,应该是我没接对。附上图纸,请大家给指点一下。我是接了LCDVCC和B组的4组数据线和地址时钟。太晚了,冲凉先,明天起来继续!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首先确定屏有没有问题。R,(两条一组)G,B,HV同步,屏CLK,DAT ,待机3V,屏主3V,GND

网友:
有得换就换条好了。我是越来越懒了,高压板现在全都买原装了。不愿意改。

网友:
你还是淘宝上找条把。太费时间。应该不贵啊屏线。这么多线你有一条不良就不行的。有时候是接触不良就会把你搞的以为接错了。

网友:
就是想省点,自己改一条呀!呵呵

网友:
自己改屏线,一要焊接技术好,2要理论过关,小心点,否则容易烧掉显卡

网友:
LVDS没同步的,一般四组线,一组是CLK的,其他是DATA的.

网友:
屏线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啊,

即使焊接很好,结果很可能还是花屏白屏。

网友:
屏线让人剪掉说明剪之前已经有问题了,光换屏线能行吗。

网友:
LZ量一下各条线的值就大致知道了各是做什么用的,顺着不行反过来接一次一定行的

网友:
  非也非也  clk和dat是和ec通讯的 不是和crt一样需要同步信号的

网友:
直接对照着接接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