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8500GT-512GD2 宽屏版BIOS

楼主(2010-07-15):
求盈通G8500GT-512GD2 宽屏版的BIOS文件,谢谢,此卡花屏,现象是在开机自检时,有时花屏过一个花面又正常,但大部分都是花屏的,那种字符错位的花.
我知道显卡花屏原因有,电压不稳,显存故障和GPU坏或GPU虚焊或显存虚焊,但我想先刷BIOS试下,因为我刷BIOS比较方便

网友:
http://www.techpowerup.com/
到里面看看

网友:
这是个收费的网站吧?我英文懂的不多,没有看到一个BIOS下载的呢

网友:
为什么不测试后再查呢,用软件查一下发上测试报告
修显卡应该要按步骤来。

网友:
是不是用PCI显卡去操作哦,我只在网上下载到一个"MATS4.78显存测试软件",不知能不能测出有判断价值的信息出来...

网友:
报告:用故障显示无法测,花的太利害了,用PCI的显卡测试确提示以下内容
Found an NV device at bus 1 device 0, but its memory cycle enable bit in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is turned off.

我没招了,请支招!!!

网友:
怎么还没有人支招哦,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GPU空焊了,直接搞吧,给你支招了,好坏在于你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有风枪(高迪952-A),能搞不???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G8500GT 无铅的 就别搞了 80%会烤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