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 小白在此问个问题!TB62501

楼主(2010-07-15):
请问t40上的TB62501 57脚有16V供电   59脚没有VCC3SW  我查是58脚没有复位 我看图纸58脚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地的 但是电容是好的 是不是就是TB62501本身坏 先谢谢师傅们!

网友:
2PIN 的-EXTPWR
55PIN的过热信号
3SW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3SW无短路 我用一个10V电压在58脚点一下就有3sw输出了 待机也正常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你怎么就说个3SW呢?其它的PIN55查了吗?-EXTPWR信号查了吗,这些都是3SW信号出来的前

网友:
那你既然觉得是ic问题,可以先换的实验下啊

网友:
   62501的工作条件是58脚复位在前面的 复位没有 其他都没有意义 如果有供电 复位就应该出来 然后再谈 2pin extpwr 和55pin的温度保护 而且你点了58pin(应该用3.3v)就出来电压了 当然是复位这边有问题了

网友:
57脚的保险电阻坏了,换掉

网友:
  倒 楼上你看过楼主的帖子没有
  请问t40上的TB62501 57脚有16V供电   59脚没有VCC3SW  我查是58脚没有复位 我看图纸58脚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地的 但是电容是好的 是不是就是TB62501本身坏 先谢谢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