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原先一条横线,补焊场管后指示灯闪

楼主(2010-07-16):
有没信号都一样,通电就闪。
原先是变成一条横线,然后我把虚焊的地方补上,就变闪啊闪的了。

绿灯闪烁。
得测哪几个地方的电压呢?

结论:场管焊坏了~~感谢波-波
再换上几个按钮,就觉得好新~~

网友:
场管的供电跟输出都不正常~~
会不会是MCU坏了?
HKC-775V1,42脚~~

网友:
从变压器里两个58V出来~~1 个就变102V,另一个不变~~

58V的供给了高压包。G1得到200mV
供给尾板的12V 6.3V 5V都不正常。标识80V的供102V
还有哪里得查

网友:
断开场管供电看能否恢复一条亮线?
有些场管补焊不注意时很容易短路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管拿掉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只是更挤一点~~
这场管坏了?怎么测试呢?
STV9302A
(或是QL)DL2VW
SGP-522

网友:
量2脚和4脚间的正反阻值,正常时分别是500左右和无穷大(跟量个二极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着字面,左1吗?正反都22殴
右1,4正12M,反着来无穷~~
应该是坏了吧~~

拆了之后尾板供电6.3V之类的也正常了`~~
决定换管,已经调了一个一样的,在路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场管焊坏了,换完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规范用语:场输出集成电路。
就是常说的“场块子”。

网友:
补焊场块时一定要对供电电压放电后进行,否则补焊时很容易短路击穿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