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有待机o.01v,但没有3V,5V,

楼主(2010-07-16):
今天有一台T40的机子,有待机电流0.01v,但没有3V,5V,L19有1.8v,找不到原因,请各位指点一下
原因

网友:
查1631的工作条件

网友:
1631换过还是没有

网友:
VL5 3MON 这些电压都起来了吗?一个一个电压查起嘛!0.01电流南桥坏都有

网友:
0.01电流南桥坏都有

网友:
南网北来
的帖子
查工作条件不是要你换1631

网友:
查TB62501和PMH4的工作条件,肯定是它们的开启信号没发到1631

网友:
先查1631的22脚有没有供电

网友:
你得先确认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网友:
3M5M的上管就能量到的,那就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再量1631的23脚有无高电平,是TB62501的59脚发过来的

网友:
查1631的7脚28脚有无高电平

网友:
1631的外围元器件也会影响的

网友:
特别是旁边那些升压二级管和升压电容

网友:
还有反接二级管也极易损坏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台,就是PMH4发的控制没出来,别的都正常,PMH4 换了100%好的也没用,正郁闷着

网友:
多谢了,问题很怪的,放了几个钟接上电又有3V,5V,也可以开机显示,但是你断了电再接上电,电流又变回0.01A了,这时又没有3V,5V了;已经换过TB了,还是一样,看那位同行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