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结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6):
手机
拍的,不是很清楚
手机

网友:
A14 C21报错加焊一下MCU应该好

网友:
补充下,显卡有坚线,不是很多 ,GPU加焊过没好,明天试下,

网友:
再焊一下显存,排阻。一般能好。

网友:
再焊一下显存

网友:
已修复,加焊GPU

网友:
很明显显卡有颗粒坏了吗..什么卡.

网友:
NV34的显卡吧,测一下对应脚位就能找到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