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60网卡不能上网

楼主(2010-07-16):
T60独显的本本,在系统里能认到网卡(本地连接),插上网线没用反应,网卡接口灯也不亮,就插电源时亮一下就灭了。系统做过N次了,驱动也是官网的。。现在确定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这种故障要应该怎么去查,,,谢谢各位指点一下。。。
主板
Lenovo

网友:
网卡到接口那边的元件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网卡

网友:
先换个网卡,不行再换网桥

网友:
接口 网桥 网卡 mac 南桥 都有可能

网友:
买个USB网卡算了,

网友:
网卡到 接口那边的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坏了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直接换网卡

网友:
一般网卡和网卡隔离芯片坏了,也有可能是南桥,是在不行就买USB网卡好了,便宜实惠

网友:
哎这几天雷雨天气多 我都接了3台被雷打掉网卡的了 直接让他买USB

网友:
检查隔离变压器烧没有

网友:
不好确定的话就示波器量网卡芯片的前后端啊,看信号

网友:
通电的时候摸一下网卡热不热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看下T1 T2有没击穿

网友:
网卡可能性小一点,一般是网桥或接口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有可能是打雷打坏的吧,先换网卡芯片,不行再换网桥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买个外接的网卡,非要修,就换芯片呗

网友:
手里有个HP的   商务机  也是打雷把网卡打了    SB换了 网卡换了   网卡口也换了   没搞好    前辈搞好了 说下

网友:
先测下接口和小电感是否相通  若相通测小电感和网络变压器相连是否正常  若正常测网络变压器和网卡相连是否正常  最后测网卡和南桥相连的内几条线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网卡接口一共就内几条线  你按顺序测就好了   这东西看图要是修不来的话  干脆转行别修笔记本了

网友:
换下网卡ID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