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不到一分钟无显

楼主(2010-07-16):
刚进入显示器维修领域,初步学习,想向高手请教,今天一个联想17寸液晶开始不到一分钟就无显示了;于是拆开看了一线电源驱动板,发现有一个电容鼓包,是16V480MA的,换了一个16V1500MA的电容;开机故障依旧,所以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拜求师傅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把附近的 几个一起换掉

网友:
  先看电源板上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如果 是滤波电容有问题 看看整流桥堆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先把故障重新描述一下,一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还亮吗?是断电,还是间隔黑屏。两种不同的现像,坏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帮我分析一下,
一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还亮吗?是断电,还是间隔黑屏。两种不同的现像,坏的地方不一样
        坏的地方一般分别在那里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能先回答我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刚通上电后亮一下紧接着就黑屏了,开关指示灯还亮着

网友:
然后一直黑屏,重新断电通电再开又是亮一下5秒钟即可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制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把故障锁定在灯管和高压板上,想知道倒底哪坏了,外接两对灯管或是用通用高压板测试,高压板有电击危险,如果没有基础,请慎行。

网友:
晕,

你怀疑高压板或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测试一下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条的问题 去进个高压条回来吧 解掉高压条解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