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NF6G-VSTA主板用WD500G硬盘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16):
一块华擎AM2NF6G-VSTA主板,用WD500G硬盘做系统,GHOST版本的,重启后显示BIOS版本一些数据后,光标就一闪一闪,没动静了。然后用光盘启动重新来安装,也是一样,进不到光盘纯手动安装的那些页面(比如微软的F8同意等)----原来这个硬盘是接在SATA1插槽上,无奈换了一个160G的硬盘,不管是用U盘起来安装系统和光盘安装系统,全部正常。

实在是百思不的起解,顺便把硬盘接线换到SATA2插槽上,一切均正常。光碟安装也好,U盘安装也好,全部正常。

左思右想。自己找不到答案,并且现在是遇到2台机器了,还有一台是戴尔的机器,原来机器上的500G硬盘坏了,考虑到客户用在监控上,准备是给他安装一个1BT的,也是这样,不管怎么做系统,GHOST之后重启就无动静了。

那位兄弟出来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硬盘好像用diskgen分区格式化以后才能ghost。

网友:
你可以用一步步安装的盘试一下。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分区工具呀!选 择好启动顺序就行

网友:
我们一般新装的机器或者新硬盘最容易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了,至于用安装版到不了F8页面道是没试过,但是经常遇到你说的这种用GHOST复制完重启后没显示光标闪或者有错误,
你这样用U盘或者光盘启动进入DOS工具箱,输入:fdisk /mbr 回车  一定要有空格的,你试试
一般都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设置活动分区,修复mbr。一般新硬盘都要这样处理。

网友:
我感觉楼上说的,设置活动分区,修复分区表。不是该现象的解决办法,还是使用的分区工具不对

网友:
kao 是不是不支持大的硬盘啊,,你用慢装看看,,,

网友:
一步一步装,肯定可以的,ghost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xp3 安装盘 分区,慢状系统试试

网友:
问题是我在一台XP系统下用磁盘管理进行分区和设置好活动区的,以前是遇到过,都是用这个搞好了,可是现在不行了,郁闷,我再去按照楼上的兄弟们指点去试试看。

网友:
我试过了,这个软件只能支持400多G的扩展分区。我原来的分区是:20G  其他的做扩展分区,在这个软件中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用dm10试试

网友:
现在好多光盘都有快速把硬盘分为N个区的工具,用那个一下再装就OK了,只是用PQ软件显示分区表错误,实在没有办法不妨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确认硬盘分区之后有设置活动分区  再就是确认主板支持那么大的硬盘

网友:
首先要确认硬盘分区之后有设置活动分区  再就是确认主板支持那么大的硬盘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分区活动,肯定是搞了的,支持这个硬盘的主板,我查看了一下一些资料。百度上说,只要可以支持SATA 2接口的主板,就应该支持大容量硬盘的。

再次感谢各位。